老白零基础学习bat-创建文件

楼主:
echo abcdefg>a.txt
echo 12345678>>a.txt

或,建立空文件
cd.>a.txt

创建以日期时间为文件名的文件
echo **creat the log file**
echo 日期:%date%
set stryear=%date:~0,4%&set strmonth=%date:~5,2%&set strday=%date:~8,2%
echo 时间:%time%
set strhh=%time:~0,2%&set strmm=%time:~3,2%&set strss=%time:~6,2%
set strdatetime = %stryear%%strmonth%%strday%%strhh%%strmm%%strss%
cd.>%stryear%_%strmonth%_%strday%_%strhh%_%strmm%_%strss%.txt

在绝对路径下创建文件
cd.> E:\xxx\xxx\a.txt

在当前路径下的log文件夹创建文件
cd.>log\a.txt

网友A:
呵呵,学习DOS命令了。这可是很早流行的,现在很少有人使用它了。

这是把一大批DOS命令放在一个批文件 ---后缀(扩展名)必须是bat的文件中。

网友:
白大大,加油

复制 保存 双击 后, 运行良好。
就是执行太快,看不到过程,最后加了 pause,看到过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学习DOS命令了。这可是很早流行的,现在很少有人使用它了。

这是把一大批DOS命令放在一个批文件 - ...

没学过这些,用了用还是挺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白大大,加油

复制 保存 双击 后, 运行良好。
就是执行太快,看不到过程,最后加了 pause,看到 ...

日文版的系统啊,最上边加个@echo off 不显示这些看着乱乱的信息

网友:
白大大,继续加油

虽然现在不用dos了,但是batch 开发中还是经常用的。
而且现在微软态度很好了,说以后还会支持 linux 命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白大大,加油

复制 保存 双击 后, 运行良好。
就是执行太快,看不到过程,最后加了 pause,看到 ...

可以插入暂时命令,或者分屏命令。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白大大,继续加油

虽然现在不用dos了,但是batch 开发中还是经常用的。
而且现在微软态度很好了 ...

现在都不用这个了,最近用了两次感觉好用极了啊,很方便,不用什么基础,上网查查再请教一下别人就能做出来。话说现在都用什么呢?

网友:
原来电脑病毒比较多时,机器过不了几天就重装,结果使些文件丢失,后来使用批文件,在每次关机前或其它需要时,把重要文件拷贝到其它地方,很管用的。

网友:
这个属于开发流程上面的,现在发现,
好的开发流程和制度,关键时候就是好。

你说的那个batch分屏命令,我咋没找着啊。

网友:
最关键的
dir /?
help
等命令怎么直接忽略了?
有不会的直接查帮助能够解决绝大多数问题,在指令后面加上/?参数相当于linux下的man
今天我尝试的时候,发现我的计算机居然能够支持ls、rm、grep等linux命令了(windows7),也不知道是装了哪个环境的缘故。可能是最近装了winavr吧,我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关键的
dir /?
help
等命令怎么直接忽略了?
有不会的直接查帮助能够解决绝大多数问题,在指令后面 ...

还请多多帮助多多指教啊

网友:
汇总在此:、
老白零基础学bat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5066&fromuid=536508

网友:
白版威武,围观。一说“老白”我就想起了《武林外传》和里面的葵花点穴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