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白零基础学习bat-创建文件夹

楼主:
创建文件名为log的文件夹
md log

先判断是否存在该文件夹,如果没有则创建,如果有则不创建
::creat the log file
if exist log (goto folder_exist) else (goto creat_folder)
:creat_folder
md log
echo Create tmp folder log OK...!
goto end
:folder_exist
echo The log folder is already exist...!
goto end
:end
echo.

网友:
bat也是脚本语言,可以做比较复杂的事情。

网友A:
请问怎么打开bat文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怎么打开bat文件

你是指编辑还是运行啊,运行的话直接双击就可以,编辑右键编辑,或者随便找哪个编辑器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指编辑还是运行啊,运行的话直接双击就可以,编辑右键编辑,或者随便找哪个编辑器都可以

好的,白眉鹰王

网友C:
这是什么语言。。。感觉好多语言的影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什么语言。。。感觉好多语言的影子

批处理啊

网友:
好吧,有时间去看看

网友:
汇总在此
老白零基础学bat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5066&fromuid=536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