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新建原理图库,但是每次打开都是这样的,没法编辑啊,是哪里设置错了呢???

楼主:
愿每个帮助过我的陌生人快乐每一天

网友:
有破解吗

网友:
你这是AD几 你重装过软件么

网友:
你没打开sch library面板啊。当然看不到啊。

网友A:
一并回答了,首先楼主的AD肯定破解了,因为标题显示“licensed to altium”!其次,回答楼主的问题:你先双击schlib.schlib,请确保该原理图图库有原件,然后点击界面右下角SCH选项卡,选择schlibrary,此时就会打开原理图库中的所有原理图列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并回答了,首先楼主的AD肯定破解了,因为标题显示“licensed to altium”!其次,回答楼主的问题:你先双 ...

按你的操作打开之后是这样的

网友:
没保存好啊。

网友:
保存问题

网友:
从截图来看,你选择了CON36,点击“编辑”就可以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并回答了,首先楼主的AD肯定破解了,因为标题显示“licensed to altium”!其次,回答楼主的问题:你先双 ...

怎么是这个

网友:
画图要先建立好工程文件,然后保存文件在工程中
还有添加元件要从左侧树菜单中的库中找,编辑文件要从右侧工程管理菜单中找到对应库文件中找

网友:
楼主解决了么????我也遇到了这种情况,听说是权限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