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10转换开始之后读不到ADC10MEM的值?求助

楼主: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WDTHOLD;                 //关闭看门狗
  LCD_init_first();
  LCD_init();                                               //复位1602液晶
  LCD_write_string(2,0,tishi);                               //显示提示信息
  LCD_write_char(11,1,'V');                 //显示电压单位

  ADC10CTL1 |= CONSEQ_0;
  ADC10CTL0 |= SREF_1+REFON+REF2_5V;
  ADC10CTL0 |= ADC10SHT_3 + MSC;
  ADC10CTL1 |= ADC10SSEL_1 + ADC10DIV_1 + SHS_0;
  ADC10CTL1 |= INCH_1 ;
  ADC10CTL0 |= ADC10ON;
  ADC10AE0 |= BIT1;
  for(i=0;i   {
    ADC10CTL0 |= ADC10IE + ENC + ADC10SC;
  while((ADC10CTL0&ADC10IFG)==0);
  result+=ADC10MEM;
  }
  result>>=5;
  Trans_val(result);
}
主函数如上,运行到倒数第六行就运行不下去了,这是为什么呢求助

网友:
建议debug下看寄存器的值,这样您才知道你的程序有没有问题,否则就这么看,问题点找起来不好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