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安装问题

楼主:
暑假开始学习msp430
作为一个超级新的学习人员
在安装的时候有一个疑问
iar必须安装在c盘吗
iar的保存路径必须是英文文件夹吗
希望各位大神可以给我这个新手一点指导意见
非常感谢

网友:
可以安装在别的盘
中文路径不知道。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安装在别的盘
中文路径不知道。应该是可以的。

谢谢啦

网友B:
装在哪个盘其实是无所谓的,记住并设置好路径就好,文件最好使用英文名比较靠谱

网友C:
求IAR安装包,及过程

网友D:
好像什么盘符不限吧。。。。至于路径的问题,尽量使用英文路径吧,显得高大上一些,尽量哦。不过也有人用中文路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求IAR安装包,及过程

一直上传不成功,我忘了在哪里下的了,应该是在论坛里面找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好像什么盘符不限吧。。。。至于路径的问题,尽量使用英文路径吧,显得高大上一些,尽量哦。不过也有人用中 ...

恩恩,谢啦,学习430用iar比较好还是ccs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装在哪个盘其实是无所谓的,记住并设置好路径就好,文件最好使用英文名比较靠谱

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E:
恩恩,谢啦,学习430用iar比较好还是ccs呢

其实,只是个工具而已了。iar相对ccs要简单一些,ccs相对稍稍复杂一些。
ccs安装文件挺大的。我是顾忌到ccs安装文件太大,所以没有安装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