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超导型固态继电器在恒温控制系统中的应用

楼主:
  我国现有的恒温控制系统中,固态继电器在里面起着不可缺少的作用。恒温系统中,基本上由加热体、恒温箱、温度传感器、温度控制器、电源和继电器组成。开始时,发热体首先开始加热工作,当温度接近设定值时,温度传感器反馈信号到温度控制器,温度控制器向继电器发送断电信号,控制发热器停止工作,通过恒温箱保持温度。可以说,继电器是整个恒温控制系统的“最后一道关卡”,发挥着一锤定音的作用。随着温度的不断变化,继电器也会不断开闭电路,成为这个系统中最容易损坏的元件。继电器的好坏将直接影响整个恒温控制系统能否长时间正常运行。

    普通继电器容易出现噪音大,运动迟缓,反应速度慢,受外部环境影响大,在长时间工作的情况下出现运动部件损害等缺点,固态继电器已其工作可靠,无触点、无火花、寿命长、无噪声,无电磁干扰,开关速度快等优势,越来越受到各大恒温控制系统生产商的青睐。但是固态继电器自身压降高,发热量大,电压电流负载能力差等不足可以说让各大恒温控制系统生产厂商头痛不已,比同等容量继电器大很多的体积更是为其在恒温控制系统上的使用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改变传统固态继电器的不足,新型电子超导型固态继电器应运而生。它将世界先进的超导技术运用到固态继电器设计中,大大降低了电压损耗和发热量。同时对固态继电器的内部设计进行了大面积改良,嵌入小型芯片进行继电器的内部控制,极大地减小了继电器的体积。新型电子超导型固态继电器,在继承传统固态继电器优点的前提下,对其缺电进行了极大的改良,可以说为固态继电器行业的发展带来了一次伟大的技术革命。毫无疑问,作为新一代继电器代表作的新型电子超导型固态继电器必将在恒温控制系统中,甚至智能家居领域里,牢牢地占据一席之地。

网友A:
“电子超导型固态继电器”
这个“电子超导型固态继电器”好像是个大忽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子超导型固态继电器”
这个“电子超导型固态继电器”好像是个大忽悠。

为什么这麽说。。这个是新产品,材料采用了导体、半导体+银合金的材质,与传统固态继电器的不同在于它不需要散热器就可以正常使用,并且的使用范围非常宽广、在恒温控制系统中的应用只是它的一小部分应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这麽说。。这个是新产品,材料采用了导体、半导体+银合金的材质,与传统固态继电器的不同在于它不 ...

不必再多说了。你们这个“新产品”内部结构工作原理我全都清楚。7月17日我回复之前就在犹豫是否删你这个帖,因为太接近于广告了。
一不讲工作原理,二不提性能参数,只有吹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