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机中的Ubuntu和主机无法Ping连接通

楼主:
1芯积分
      最近刚开学习Linux系统,装的是VMware的虚拟机软件,。电脑主机的IP是192.168.192.1,我在把Ubuntu系统的IP修改为192.168.192.2后,想通过ping命令看虚拟机和主机之间知否能够进行通信,以便我使用Windows下的工具去编写Ubuntu下的程序。但是我不管将虚拟机的网络连接选择,桥接模式还是NET模式,都无法使其ping通。      我用同样的方法在笔记本上装了一次,又在台式机上装了一次,唯一的区别就是两者的IP不同,其他的现象都一样。请问大家有谁遇到过这中情况吗?或者有谁知道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吗

Ubuntu中显示

Ubuntu中显示

主机中显示

主机中显示

虚拟机网络连接选项

虚拟机网络连接选项

网友:
在这里改

网友:
这里需要设置成什么样的呢?

网友:
一般选NAT模式。如果不通看看路由器的设置。

网友A:
先在虚拟网络编辑器中看你桥接的是那一个网卡,再看这个网卡启动了没有,再看这个网卡的IP,把虚拟机的IP改成同一网段,再ping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在虚拟网络编辑器中看你桥接的是那一个网卡,再看这个网卡启动了没有,再看这个网卡的IP,把虚拟机的IP改 ...

你帮忙看下,我把主机上查询到的和虚拟机网络编辑器的显示都截图了。

虚拟机网络编辑器---直接打开

虚拟机网络编辑器---直接打开

主机运行IPconfig命令

主机运行IPconfig命令

虚拟机网络编辑器——使用管理员权限打开编辑选项

虚拟机网络编辑器——使用管理员权限打开编辑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