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1-SoC如何调用usb摄像头驱动

楼主:
 买了一个罗技c270摄像头,在虚拟机上可以使用,移植到DE1上面通过lsusb可以查询到设备,但是/dev下面没有video0或者video1,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please refer below

http://nlug.ml1.co.uk/2013/02/gentoo-kernel-3-7-9-webcams-v4l-uvc-video-kernel ...

多谢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

目前还没有,已经重新编译过内核,替换掉原来的zImage 但是启动不了。

网友C: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是启动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是启动不了

编译的时候先设置环境变量,最后再配置就可以

网友:
楼主,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吗?也遇到相同问题了,求助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