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5 pack包出现很多error,怎么解决?

楼主:
刚安装的KEIL5有很多PACK包错误,刷新连接很慢,最后卡住了,还是没能解决。不知道有没有大神知道怎么回事…………
问题如图所示。

网友A:
你可以去keil网站直接下载pack文件安装 或者看看这个链接对你有没有帮助 http://www.keil.com/pack/doc/CMSIS/Pack/html/_c_p__s_w_components.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去keil网站直接下载pack文件安装 或者看看这个链接对你有没有帮助 http://www.keil.com/pack/doc/CMS ...

我下了安装包,只对列表里的Install有用,对于error的没用,想问下,你们的软件也是这样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下了安装包,只对列表里的Install有用,对于error的没用,想问下,你们的软件也是这样的么???

我一搬使用MDK更新pack时会遇到问题
到网站直接下载安装就可以
你这样的问题没遇到过

网友C:
我是没有遇到过你的这种问题,好像是你的的这个DFP包的路径不对吧?你的keil你安装在哪里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是没有遇到过你的这种问题,好像是你的的这个DFP包的路径不对吧?你的keil你安装在哪里啊

装在D盘了,里面装了兼容51的包……。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装在D盘了,里面装了兼容51的包……。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

好像不会,因为网上有51和arm兼容安装的教程,但是我不用51就没管这些东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好像不会,因为网上有51和arm兼容安装的教程,但是我不用51就没管这些东西。

解决了,重新安装了一下,按KEIL 5  KEIL4兼容  KEIL C51兼容包这个顺序安装的,然后MDK  C51这个顺序进行破解。第一次运行时进入PACK界面,点刷新。
我觉得 我有可能是第一次安装顺序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解决了,重新安装了一下,按KEIL 5  KEIL4兼容  KEIL C51兼容包这个顺序安装的,然后MDK  C51这个顺序进 ...

我倒是没有碰到过,因为我没有安装keil for 51。现在还用51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倒是没有碰到过,因为我没有安装keil for 51。现在还用51啊。

现在用得多的是STM8和32,51是用于以前项目维护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用得多的是STM8和32,51是用于以前项目维护用的。

哦哦,stm8你用iar还是STVD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哦哦,stm8你用iar还是STVD啊。

STV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