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STM32在调试状态下子函数设置断点不能进入

楼主:
   各位大神好,本人是STM32初学者,现在在用STM32F103VET6做一个东西:将串口屏发送过来的数据用串口接收,再通过ZigBee发出,现在在调试串口接收屏发来的数据,接收中断函数正常,写了另一个子函数对接收数据进行处理,发现在这个子函数中设置断点不能执行到,必须点一下“RST”复位一下再能执行到,想知道哪出问题了,已经查了好几天了,谢谢诸位大神!!!

可以看到中断函数正常。

主函数也能进入断点

主函数中的子函数STM32-ZigBee()无法进入断点

当重新复位一下“RST”就能进入断点了
头文件的声明也都写了,百思不得其解,求助各位大神了,万分感谢

网友A:
中断函数标志不对,不是USART_IT_IDLE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断函数标志不对,不是USART_IT_IDLE

这个标志是空闲帧中断,表示一帧数据接收完毕,是串口接收不确定长度数据时用的,我在网上看到有人用就用了

网友A:
不是这样用,不需要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这样用,不需要这个

刚才去掉IDLE标志位了,可以进入子函数的断点,但新情况出现了,接收数组Rxbuffer2[]中接收数据出现错误,即接收数字、字母不是正确的,所以请问我现在要每次接收56个字符,即56个字符算作一帧数据,我该如何设置接收中断,请指教,谢谢!!

网友A:
不需要清除标志位,你读取数据之后标志位会自动清除,你加入一个超时定时器,每次接受开启定时器计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清除标志位,你读取数据之后标志位会自动清除,你加入一个超时定时器,每次接受开启定时器计数

你是说“USART_ClearITPendingBit()”清除标志位不要了,我看别人的程序都用的,这个应该要的吧。    超时定时器是设定多长时间没有数据传来就算完成一帧数据接收了,对吗?我没用过,现在查查

网友:
不需要的,你要是对手册熟悉就知道了,不清没关系,当你数据读出来就自动清除了,你根据波特率算你这一数据帧需要多久呀,我之前设置我自己的数据帧500ms,不过我的有协议,只要满足协议就可以判断接受完成,不需要超过500ms

网友:
我是判断整个数据帧,你也可以判断一个字节长度的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说“USART_ClearITPendingBit()”清除标志位不要了,我看别人的程序都用的,这个应该要的吧。    超 ...

清除标志位要保留的,不然接收不到数据,我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断函数标志不对,不是USART_IT_IDLE

空闲中断是可以用的,用在判断一帧数据接收完成的中断,这个是需要读两个寄存器的值就是清除中断,具体在数据手册上有说明,这个中断就不需要额外消耗定时器来超时判断了

网友:
谢谢大家,现在已经解决了,IDLE空闲中断是可以用来判断一帧数据接收完毕,USART_ClearITPendingBit()是可以不加的,手册上也确实是这么说的。我的程序中发送时使用While()判断语句忘了加break,导致循环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