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 ISE中文注释

楼主:
请教一下怎么在.v文件中直接写中文注释?谢谢

网友:
为什么要用中文注释呢

网友:
281110040, 你好。

白版正解,正常 不用中文注释,从来不用
代码为了通用,到哪里都能读,连用 tab 还是用空白, 缩进用几个字母 都 考虑

如果你喜好,加中文注释,如图。

网友:
白版正解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