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新生,老师让我尝试用LM5117来做一个输入12v输出6v的电路(没有别的硬性要求),我想知道大致该怎么做。而且引脚比较小不好焊怎么办?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花钱 让别人帮你做

网友:
焊接可以找高手焊接
电路第一步可以用芯片资料参考电路,搞几次就熟练了

网友:
找电路方面比较强的学长。让你教你。你跟着打下手。多练练。自己就会搞了。

网友A:
既然是指定芯片,按照该芯片datasheet上面典型电路做,基本上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指定芯片,按照该芯片datasheet上面典型电路做,基本上够了。

您好,我找到两种方案。您能看一下是否可行吗

网友:
输入12v输出6v的电路(没有别的硬性要求),

要求输出电流是多少,这个必须有的,不然电路怎么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我找到两种方案。您能看一下是否可行吗

对这两幅图,没办法简单地说“可行”或者“不可行”,因为图中很多器件没有标注型号,元件没有数值。
另外,如7楼qwqwqw2088所说,你未提输出电流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