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无稳态多谐振荡器输出高频方波再转为正弦波,求大神帮助

楼主:
想用无稳态多谐振荡器输出高频方波再转为正弦波,求大神帮助

网友:
比较简单的方法是用"推挽"电感为初级做无稳输出负载,初级输出全波正弦波。

网友A:
如果是固定频率,电路负载用LC谐振,出来就是正弦波,对于使用IC的,输出后再加LC回路,如果体积有限制,可以使用RC,虽然性能不如LC,但也是可以的。

网友:
“想用无稳态多谐振荡器输出高频方波再转为正弦波”
如果是固定频率,如3楼dontium所说,比较容易。
如果频率变化范围很大,比较麻烦。

网友:
其实,先产生正弦波然后转换成方波,要比产生方波再转换成正弦波容易得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固定频率,电路负载用LC谐振,出来就是正弦波,对于使用IC的,输出后再加LC回路,如果体积有限制,可 ...

无稳态谐振当输出高频率时例如1MHZ,仿真出来就不是方波了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无稳态谐振当输出高频率时例如1MHZ,仿真出来就不是方波了呢

没错。你若是加上个低通滤波器,就更不是方波了,更接近正弦波了。
所以,已经产生了方波,只要加以低通滤波,就可以得到很完美的正弦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错。你若是加上个低通滤波器,就更不是方波了,更接近正弦波了。
所以,已经产生了方波,只要加以低通 ...

我的意思是产生不了方波,更谈不上正弦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产生不了方波,更谈不上正弦波了

1MHz的正弦波,太容易了。别说1MHz,10MHz也不在话下。
另外,你用什么器件或者芯片产生1MHz方波?用什么示波器看波形?估计是用的器件或者芯片性能不够好。

网友D:
21老张有一个电路,楼主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21老张有一个电路,楼主参考一下。

其实,并没有看懂

网友:
将两个电感看作两个电阻,你懂得无稳就能看懂。

网友:
这是磁耦合多谐振荡器。比通常三极管以电阻为负载的多谐振荡器(12楼captzs所说“两个电感看作两个电阻”)耦合更强,翻转更快。

网友:
把此电路三极管集电极负载改成高Q值LC谐振回路,就是正弦波振荡器,不过失真稍大。要想失真小,减小三极管与谐振回路的耦合,提高Q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