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工程配置的问题

楼主:
今天刚从CCS开发环境转到KEIL,在工程配置完成之后发现在连接的时候报错,有谁知道这个是为什么呢?

网友A:
MCU选择得对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CU选择得对不对?

后来找到问题了,是在启动文件中没有屏蔽掉233行和235行的代码,屏蔽后就可以了。好久没用keil都把这个忘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来找到问题了,是在启动文件中没有屏蔽掉233行和235行的代码,屏蔽后就可以了。好久没用keil都把这个忘 ...

找到问题了就好

网友:
其实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我在添加lib文件的时候添加的是CCS的LIB文件,是在CCS目录下的,使用keil编译时应该使用RVMDK目录下对应的LIB文件。希望其他看到这篇帖子的人能引起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