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A75455不接地线才能读出数值

楼主:
我用MSP430单片机,通过SPI通信,通过MMA7455读出加速度值。单片机只有在不接地线时才能读出数值,接地线就一直显示000。但是单片机复位时必须要接地线,然后再拔掉地线,才能读出数据,不然也不能读出数据

网友A:
是指单片机不接GND?还是说传感器不接GND?还是他们之间不同地?最好能把原理图拿上来,才好看。

网友B:
把完整的电路图画出来。MSP430,MMA7455,下载线之间的地是怎么连接的,数据不正常时,测量一下,spi的信号是什么样的,注意测试接地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指单片机不接GND?还是说传感器不接GND?还是他们之间不同地?最好能把原理图拿上来,才好看。

传感器不接GND才能读出数据,最开始不接地线不能读出数据,后来有几天接上地线能读出正确数据了。现在接地线又不能读出准确数据了。我买的是一个430的开发板,直接用杜邦线连在一起不就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完整的电路图画出来。MSP430,MMA7455,下载线之间的地是怎么连接的,数据不正常时,测量一下,spi的信号 ...

行,我用示波器看下信号是怎样的。我买的是一个430的开发板,直接用杜邦线连在一起的。没有画电路图。我再 看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