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区场与远区场的区分

楼主:
有关电磁场的近区场与远区场的划分,目前看到了3个版本,一个是小于一个电磁波波长λ的是近区场,大于一个波长的是远区场;一个是小于3个波长的是近区场,大于三个波长的是远区场;最后一个是如下图所示的划分。。。。。到此近区场与远区场的划分界限是什么样的?或者是说“由于远场和近场的划分相对复杂,要具体根据不同的工作环境和测量目的进行划分”?

网友A:
“有关磁场的近区场与远区场的划分”
对磁场来说,没有波长这一概念。波长只能对电磁波来说有意义。

网友B:
电磁辐射场是按,感应场和辐射场的不同,分为近区场(感应场)和远区场(辐射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关磁场的近区场与远区场的划分”
对磁场来说,没有波长这一概念。波长只能对电磁波来说有意义。

嗯,又get了一个正确的说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磁辐射场是按,感应场和辐射场的不同,分为近区场(感应场)和远区场(辐射场)。

那么他们之间的划分的界限是什么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关磁场的近区场与远区场的划分”
对磁场来说,没有波长这一概念。波长只能对电磁波来说有意义。

来自“近区场”的百度百科,如下图。它们之间的划分界限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来自“近区场”的百度百科,如下图。它们之间的划分界限是什么

请注意:你搜索到的内容,并没有提到“磁场”,通篇说的都是“电磁场”。然而你首帖说的是“有关磁场的近区场与远区场的划分”、“近区磁场与远区磁场的划分界限是什么样的”,说的是“磁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注意:你搜索到的内容,并没有提到“磁场”,通篇说的都是“电磁场”。然而你首帖说的是“有关磁场的近 ...

首贴中的错误已经更正,把磁场改成了电磁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么他们之间的划分的界限是什么列?

这个划分,国家好像没有标准,只不过国标GB8702-88中规定,当电磁辐射体的工作频率低于300MHz时,应对工作场所的电场强度和磁场强度分别测量。当电磁辐射体的工作频率大于300MHz时,可以只测电场强度。

网友:
基于此标准,进行测量电磁辐射时,电磁辐射的测量方法通常与测量点位和辐射源的距离有关,以场源为中心,在三个波长范围内的区域,通常称为近区场,也可称为感应场;在以场源为中心,半径为三个波长之外的空间范围称为远区场,也可称为辐射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划分,国家好像没有标准,只不过国标GB8702-88中规定,当电磁辐射体的工作频率低于300MHz时,应对工 ...

国标GB8702-88是什么?在哪里找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国标GB8702-88是什么?在哪里找的?

可百度,可到标准网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百度,可到标准网寻

首贴中,我提到了看到了3个版本。。。λ/2π那个版本是硕士毕业论文。一个波长的那个版本是百度百科。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贴中,我提到了看到了3个版本。。。λ/2π那个版本是硕士毕业论文。一个波长的那个版本是百度百科。为 ...

建议不要再在首帖中改来改去,,,那样后面人看到此贴,对开始回答的网友有误解的。
记不得你最开始发的什么
现在的网络知识都是碎片化的,,,
一些论文都是为了研究某个结论,验证某个结论,不是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