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电能发射部分电路

楼主:
想输出正弦波,为什么不行求教

想输出正弦波,可出来的不一样

想输出正弦波,可出来的不一样

网友A:
Q1Q2等构成多谐振荡器。该振荡器由于过重的负载C1L1而无法产生振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Q1Q2等构成多谐振荡器。该振荡器由于过重的负载C1L1而无法产生振荡。

请问负载是哪个电阻,怎样才能输出高频率正弦波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Q1Q2等构成多谐振荡器。该振荡器由于过重的负载C1L1而无法产生振荡。

“无线电能发射”“想输出正弦波”
一般来说,应该先用一个振荡电路产生固定频率的振荡(什么波形倒是不大重要),然后一级缓冲,最后功率放大。
缓冲级,目的在于避免负载对振荡电路的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负载是哪个电阻,怎样才能输出高频率正弦波呢,谢谢

“请问负载是哪个电阻”
在我2楼回复中,“负载”指C1L1。
注意C1电容量相当大(82nF),而L1电感量相当小(2.5uH)。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负载是哪个电阻,怎样才能输出高频率正弦波呢,谢谢

“怎样才能输出高频率正弦波呢”
如果是电阻性的负载,只能用正弦振荡电路产生良好的正弦信号,然后用线性良好的放大器放大这个正弦信号。
如果是LC谐振回路作负载,LC谐振回路的Q值要够高,输入信号必须与LC谐振回路固有谐振频率相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负载是哪个电阻”
在我2楼回复中,“负载”指C1L1。
注意C1电容量相当大(82nF),而L1电感量相当小 ...

那如果是小电容并联再和L并联可以输出正弦波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如果是小电容并联再和L并联可以输出正弦波吗

你的振荡电路是对称多谐振荡器,LC并联后构成的谐振回路的谐振频率必须与振荡电路产生的信号频率相同才行。频率相同是很难做到的,实际上往往采用手动细调的方法。
另外,这种多谐振荡电路产生的方波频率并不稳定,受环境温度电源电压等等影响相当大。即使手动调整好了达到了谐振状态,温度变化几摄氏度足以让LC并联谐振回路失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振荡电路是对称多谐振荡器,LC并联后构成的谐振回路的谐振频率必须与振荡电路产生的信号频率相同才行 ...

好的,谢谢

网友C:
如果把R2去掉,将L1放在它的位置,或者电路还能工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把R2去掉,将L1放在它的位置,或者电路还能工作。

也不是了,画的匆忙,如果那样的话,那怎样输出正弦波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不是了,画的匆忙,如果那样的话,那怎样输出正弦波呢

1MHz的正弦波,是很容易实现的。网上有很多,你可以找一找。从你画的电路看,设计水平还需要再提高一点。所以,最好是找一个别人的电路做一下实验,调整一下回路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如果把R2去掉,将L1放在它的位置,或者电路还能工作。

过去是有“机械制图”或者“工程制图”这门课的,每个学生都要准备绘图工具如圆规、鸭嘴笔、三角板等等。如今都是计算机绘图,猜测制图课已经取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去是有“机械制图”或者“工程制图”这门课的,每个学生都要准备绘图工具如圆规、鸭嘴笔、三角板等等。 ...

嗯,过去画的图都很标准且美观。

现在发现,很多学生画图相当随意。象电路图,比例失衡、大量使用网络标号、不体现信号走向。给阅图者带来很大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