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拆会友#✧(≖ ◡ ≖✿)Get一台200LX

楼主:
 昨天收到网友赠与的200LX故障机一台,故障现象为不开机,屏幕无显示。

到手后开始修理,先拆开D面壳体,只有边角的四颗螺丝固定

此处应当是80186处理器,据说是惠普定制打标,所以表面没有80186字样

心惊胆战的通上电,赶紧摸摸电源部分有没有异常发热,还好电源部分看起来都正常,
测量几路输出电压都没有问题,于是测量主控的晶振,有震荡波形

再用示波器测量屏幕排线,所有的信号都正常,说明主板应该是正常启动了
测到这里的时候不由的松了一口气,看来这台机器应该是没太大问题,修复难度应该不大
然后拿着拆开的机器仔细观察,首先观察到主板和键盘的接触点上有绿色的锈迹,因为开不开机也不知道会不会影响键盘,索性就清理掉了
然后我就在这里卡了很久,主要原因是想看看不点亮是不是有什么报错信息从COM1口输出
但是试了半天也没什么结果,后来又测了一遍屏幕信号,觉得应该是屏幕出了问题,继续在主板上搞文章怕是没什么结果
于是狠下心来拆屏幕,先拆这个盖板

盖板拆下来之后能看到照片右侧的转轴和下面的壳体有个金属柱连接
慢慢拔出来 屏幕就和下壳体分离了,然后拔掉屏幕转轴两边的盖子,撬开屏幕前面的塑料装饰板
拧开螺丝即可拆开上盖,但是,有轴的那边不知道是怎么固定的,多次尝试都没能分离开AB面
最后索性不管它,毕竟四个角已经拆开了3个,直接小心翼翼的把屏幕从侧边抽出来就好

屏幕就这么拆下来了,然后观察屏幕触点

屏幕排线下面有一胶条,看样子好像是胶条变质,析出了黏黏的物质,隔断了触点
用酒精一通狂擦,触点亮洁如新

安全起见屏幕上的触点也擦了一遍

连接主板测试,果然屏幕就显示了

装回壳体测试触点接触效果,看起来ok

主要的功能都测试了一遍,看起来都是正常的,改天还要找个海绵替换一下屏幕里烂掉的胶条就可以把所有壳体都装回去了
b面c面中间的那个盖子是整个拆卸的难点,屏幕部分只要细心拆卸,看清楚不要莽,就能无损拆开

网友A:
这做工,板子看得好爽,尤其屏幕背面那两排工整的芯片~

网友B:
没明白是啥东西?挺高大上的,电子词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明白是啥东西?挺高大上的,电子词典?

这是惠普当年的掌上电脑,好像一开始是dos系统,可以装win3.0  能玩很多游戏

那时候还是学生,班级一个同学拿这玩意去上课,羡慕死我们了

网友C:
拆屏幕我现在有恐惧症,前不久修手机的时候,拆屏时,排线就断了,太不爽了

网友D:
如果是显示乱码就可以直抵病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做工,板子看得好爽,尤其屏幕背面那两排工整的芯片~

但是接触金手指的设计实在是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明白是啥东西?挺高大上的,电子词典?

据说是最早的PDA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屏幕我现在有恐惧症,前不久修手机的时候,拆屏时,排线就断了,太不爽了

慢慢拆就好了 不要着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显示乱码就可以直抵病灶了

感觉要是接触不良的话 设定字节也传不过去 估计乱码的几率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