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m4c在Keil上开发时,中断设置的问题

楼主:
最近在学TM4c123gh6pm这款芯片,视频教程中是用的ccs编译环境,而我在尝试使用keil进行编译调试的时候,定时器中断程序总是跑飞。

主函数里的中断设置是全抄过来的,还有启动文件中的中断声明做了一些修改。和网上看到的其他例程的设置都一样,但是程序总会跑飞,进不去中断程序中去,麻烦各位大神看一下,是否是中断设置问题,如果不是的话,还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启动文件的中断程序声明,还有向量表都是修改过的,编译也没有错。检查了IntDefaultHandler函数,程序并没有死在这函数里。

附上主函数,中断函数就不贴了,根本进不去。。。。
int main(void)
{
uint32_t ui32Period;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5|SYSCTL_USE_PLL|SYSCTL_XTAL_16MHZ|SYSCTL_OSC_MAIN);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F);
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TIMER0);//
TimerConfigure(TIMER0_BASE, TIMER_CFG_PERIODIC);//
ui32Period = (SysCtlClockGet() / 10) / 2;
TimerLoadSet(TIMER0_BASE, TIMER_A, ui32Period -1);
IntEnable(INT_TIMER0A);
TimerIntEnable(TIMER0_BASE, TIMER_TIMA_TIMEOUT);
IntMasterEnable();
TimerEnable(TIMER0_BASE, TIMER_A);
while(1)
{
}
}

网友:
timer 中断没有注册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