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6.0安装失败。。。。。

楼主:
每次安到一半就提示这个。。。。安装好多回了。。。。求助为啥这个情况
(PS:当初ccs不能正常导入project,所以我删了,现在重新下载就安装不上)

网友:
同意2楼的说法,卸载软件的时候把注册表也一并删除了。普通的删除,注册表好像没有删除掉。而删除注册表的方法很多哦

网友:
上面的错误提示是找不到环境变量里的路劲,记得以前装ccs的时候不用设环境变量啊,而且就算要设环境变量,那是软件装上后在设的啊,,,以前装五点几的时候重装也装不上,但忘了是不是这个错误,要卸干净,用鲁大师把相关注册表都删除了再装。。。

网友:
找到以前安装的文件夹,全给删了再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