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ESP8266端口的设置

楼主:
板子用stm32进行通讯   初始化正常 UDP,TCP-client,与PC的网络调试助手通信正常

有一点不可控的就是esp8266对外开放的端口号是随机的,只要复位上电,端口号就变了,还好知道目标机(PC)的端口号,发送过去信息后,PC端就知道esp8266开放的端口号了,然后就可以回数据了,总感觉不可控。

到底是哪条指令可以设置自己开放的端口号,不是目标机(PC)的端口号

网友A:
你把ESP8266作为TCP-server吧 端口固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把ESP8266作为TCP-server吧 端口固定了

额  除了这个方法  有AT指令可以配置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额  除了这个方法  有AT指令可以配置的吗?

网友B:
额 我的意思是不想自己建服务器

通过TCP-client 连到别的服务器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额 我的意思是不想自己建服务器

通过TCP-client 连到别的服务器上

好吧 没这么玩过

网友C:
我也是 楼主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 楼主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那你就用socket记住对方的IP与端口,这样就可以了,我写的上位机TCPserver就是这样的。

网友C:
端口我已经固定了可以用AT+CIPSTART直接固定的没仔细看 ,现在就是电脑把数据发给模块然后模块把数据返还给电脑,发送间隔低于0.2s就会丢数据了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端口我已经固定了可以用AT+CIPSTART直接固定的没仔细看 ,现在就是电脑把数据发给模块然后模块把数据返还给 ...

链路上的通信没有什么问题,是不存在数据的丢失的,你好好检查模块供电部分,检查下硬件

网友D:
楼主遇到过 ESP8266作为客户端与服务端进行透传时,对外开放的端口号会发生变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楼主遇到过 ESP8266作为客户端与服务端进行透传时,对外开放的端口号会发生变化?

作为客户端 这个端口号是随机的,服务器端的端口号是可以自己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作为客户端 这个端口号是随机的,服务器端的端口号是可以自己定的。

恩,我的情况是当连接服务端后,模块随机分配端口后,工作一段时间,模块分配的端口会变,好像就是那种断开了又重连了一下,楼主有遇到过?方便的话QQ交流下892364432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恩,我的情况是当连接服务端后,模块随机分配端口后,工作一段时间,模块分配的端口会变,好像就是那种断 ...

只要你的服务器的IP和端口是固定的,你可以采取短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你的服务器的IP和端口是固定的,你可以采取短链接

短链接?现在对W-I-F-I这块还不是很熟,我也是用stm32 驱动WIFI模块连入路由然后连到服务端,服务端获取的对象为192.168.1.123:25149,运行一段时间后却变为了192.168.1.123:25128;不知道楼主遇到过这种情况没有?

网友:
和底层固件驱动有关系,UDP可以固定端口号,TCP只能在服务器端自定义数据包头来识别同一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