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让你 High !!! - 图说车载音乐系统

楼主:
1. 左右通道

刚开汽车都没喇叭,后来发达了,装了两个,听听小曲。
小朋友说:二叔车不错,听歌的时候,敲鼓的在这边,大罗的在那边了。
二叔说:这是立体声。

构造也简单,主机输出 两路线,个接一喇叭

网友:
2 低音炮来到。

都说数学思维方法好,试试
上面2个喇叭,那是2通道,效果那是入门级的。
看着 2.1通道, 0.1 就是低音炮。

初中物理老师说了,人耳朵能听到的 频率 在 20Hz -- 到 20kHz,
上面那个2通道,低音不行

的用这个,sub woofer, 你看着他擅长的就是低音

网友:
3 5.1声道

有了数学的思维,这相像就控制不住了
换车了,主机也升级了,
5.1 声道出现了, 2声道的悄悄的,再也不说他是立体声了

中央一本,前面两,后面两个,再带个0.1低音炮

网友:
4 功放

楼上,
还在快乐的享受的时候,突然间觉得自己的 乐音怎么小了?
一看,原来是这位来了,人家装了 功放,不能比。
有什么了不起?耗油?

你说对了,他就是耗油,准确的说是耗电,
看看这功放里面电路图,恨不得直接把电池接喇叭上

网友:
5 高音喇叭

土,English 叫 tweeter, 最擅长高音。

黑,这下我明白了,普通的喇叭 高音和低音都比较 cuo 吗,
得有专门的高音和低音 那玩意才行。

网友:
6.1 特殊音效1 -- SSV
SSV 就是 Speed Sensitive Volume
有人对鸡蛋敏感,我对我们数学老师敏感,...

这个声音对速度还敏感上啦??
看图吧,速度越快,这个声音就感觉小,的往上调才听的见,
手调太麻烦,做成了自动的,叫SSV功能
FORD,MINI,现在很多汽车都有这个功能

控制界面

控制界面

效果图

效果图

网友:
6.2 特殊音效2 -- Fader/Blance

来看几款主机的界面,都有这个调节功能,
比如 车上就我两,就把声音往前面调调

Blance 是指左右, L:left, R:Right
Fade是指前后, F:Front, R:Rear(后座的意思)

网友:
6.3 特殊音效3 -- Bass/Treble

Bass调节低音效果
Treble调节高音区效果

这个有车的朋友都知道,具体实现有数字的和模拟的。
现在应该是数字的居多

网友:
6.4 特殊音效4 -- ANC

车里面最大的噪音就是那个发动机了。
转几个话筒,来些处理去去噪呗

有兴趣亲看这里。
[资料分享] 基于FPGA实现去噪 论文 -- 献给毕设的你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95049-1-1.html

基本原理

基本原理

本田是这么干的

本田是这么干的

有些是这么干的

有些是这么干的

网友:
6.5 特殊音效5 -- EQ

什么古典,流行啦,
classical,blue啦,
听着就很美,我是自己调不来。

有专门的调音师干这个。花了钱,他说好听,我听着就好听。
还有钱,就直接做成程序,写在主机里面和功放里面

网友:
6.6 特殊音效6 -- 这个留着,
以后想起来,或是碰到新的内容在加上。。。。。。。。。

网友:
6.7 特殊音效7 -- 这个留着,
以后想起来,或是碰到新的内容在加上。。。。。。。。。

网友:
7. 看下主机的接口

拉了个Alpine的主机,有多通道的声音输入口,还有功放控制线。
那个B+直接表示,他要接在电池上,耗电呗。

接口在系统的位置

接口在系统的位置

放大图

放大图

网友:
学习到了,很科普

网友A:
搞车载的?牛x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车载的?牛x

车载的帖子都发 10 多个了吧,那必须的是车载的哈。

我语文比较差,一般只写几句,欢饮灌水。

网友:
看一个JVC的主机 引脚,
绿色款是喇叭输出,蓝色框是速度输入,这样就能做SSV功能了。
JVC head units QAM1436-001 pinout pinout

网友:
上一款 Chrysler的主机,
如果物件虽然不流行了,早早就上CAN了,
这样要做SSV,和其他ECU共享GUI等就方便了。
现在高级的ECU CAN都带几个.

网友:
2000 Lexus RX30 系列的声音系统连接图,
带功放。共7个喇叭。
http://alflash.com.ua/RX/RadioW_.pdf

网友B:
真心不错,我正在研究用车载CD改家用CD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心不错,我正在研究用车载CD改家用CD呢

如果是旧款,带模拟音频输出的/spdif 家里比较好弄
如果是新款,数字音频输出的,A2B, MOST, AVB啥的,就得几个人弄了

网友:
大神,请问除了这些自己编辑的文字,那些大图也是自己做的么尽管一点没看懂,但是真心觉得很不错哦,最后说一句我们有车载音响晶振哦

网友:
ssv速度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