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对RS485的理解

楼主:
刚学msp430单片机,要学485通信这方面的知识,有点简单的问题还是不理解。希望可以解答一下,谢谢
1、所说的485通信是让串口根据485里要求的传输数据的顺序发送和接收数据吗?
2、中断是用在,发送一个字节数据后等主机的反映,然后再发送吗?
3、UART和USART都是串口吧,用那个发送485都可以?

网友:
看看485协议,里面写的很清楚

网友:
485无非就是uart上,加了个控制端,所以你的操作基本上跟uart差不多的额。

网友:
同楼上一样,就多了控制引脚,对应单片机就没别的可以深究了

网友:
1.485是半双工的,所以串口转485就是要解决转换
2.中断是为了及时的数据处理,至于几个字节算一包要自己做程序。
3.转换除了要硬件还要有软协议

网友:
看看CPU内部总线,AXI总线,ARM流行的。
传送离不开时钟。是同期传送。

UART,没有时钟,是非同期传送,所以数率慢

USART(Enhanced Universal Synchronous Asynchronous Receiver Transmitter)
S:代表Synchronous,这个是同期
所以物理上两个设备/芯片要有时钟连着

网友:
再来个比较通俗的
单片机中,名称为UART的接口一般只能用于异步串行通讯,而名称为USART的接口既可以用于同步串行通讯,也能用于异步串行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