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语言中移位问题求教

楼主:
在嵌入式编程中,移位有什么快捷的方法?如操作32位寄存器将3<<30变成多少啊?

网友:
移位后是多少,可以计算呀

用电脑帮你算啊

给你个exe小文件(可以自己做)
int main()
{
    printf("这是移位操作!\n");
    printf("创建一个32位变量,进行左移操作!\n");
    while(1)
    {
       int x;
       printf("输入一个数作为初值\n");
       scanf("%d",&x);
       int y;
       printf("输入一个小于32的数,进行左移\n");
       scanf("%d",&y);
       if(y>32)  printf("输入错误\n");
       else{
         x = x| 3<<y;
         printf("进行移位后为:%d\n",x);
       }
       printf("\r\n");
    }
    return 0;
}

网友:
#define BitSet(Regster,BitsNum)    Regster|= (1< #define BitClr(Regster,BitsNum)     Regster&=~(1< #define BitNot(Regster,BitsNum)   Regster^=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