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

楼主(2016-07-18):
求帮忙
怎么 把单片机输出的矩形波转化成直流???????在线求帮助。

网友A:
“怎么把单片机输出的矩形波转化成直流?”
单片机输出的矩形波是单向的,将其低通滤波即可得到与幅度和占空比成正比的直流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