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17如何调节输出电流

楼主:
如何是R3(负载)电流为0.5-1A?

网友:
“如何是R3(负载)电流为0.5-1A?”
这句里面,“是”字疑为“使”字之误。

网友:
貌似只能调电压吧  电流需要加另外的电路

网友:
“如何使R3(负载)电流为0.5-1A?”
办不到的事。
图中标注R3电阻值为1千欧,如果要流过1安电流,那么R3两端电压要1千伏,其上耗散功率是1千瓦。
你那个电池仅23V。

网友:
请问你是在做无线电能传输吗,可以交流一下吗

网友:
此电路很臃肿,前面弄个7815做什么,317可以直接输入供电的23V的
不过后面到底想要输出多少V,,没懂

网友:
只能调电压,而且我的印象中,资料里面对电阻值有一个限制200欧的样子,具体看手册吧(PS:虽然本人是用的1K的电阻,那时候输入5V,要求输出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