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clone v才拿到,求助大神

楼主:
 请问cyclone v中如何打通hps和fpga,用linux去控制fpga

网友:
楼主,你好
这里是avalon的官方手册
https://www.altera.com/content/d ... mnl_avalon_spec.pdf

如图 avalon 用途 很有那么几种

网友A:
采用Avlone 总线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采用Avlone 总线就可以了

你好,有人说用gcc可以,我也不太懂。能不能讲一下怎样用avlone总线啊

网友:
AVALON MM,
主设备和从设备之间的总线,这种总线最常见啦。

主--从
  ARM里面 AXI, AHB, APB,
  Xilinx PLB,
  开源Wishbone,
  就连IC外面的I2C,SPI总线 也是类似的

如图,主--从之间的数据交互比较 直观
主 说 读这个地址、
从 就 返回那个地址的数据

主 说 要多少
从 就 返回多少数据

网友:
AVALON ST

发送方      接收方
Source ---> Sink

绿色框内就是,数据发送方准备好的数据
接收的那个要不要数据,就通过ready来控制了。

这个也直观,且合理。 兼顾了送方 收方的状况,且很好的吻合了二者

如图,
接收方 不ready, 送方数据就hold 住,
接收方 说ready, 送方就传递下一个数据

网友:
AVALON ST

发送方        接收方
Source ---包--> Sink

这个和上面那个应用是 换汤不换药。
但是这个也比较实用倒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AVALON ST

发送方        接收方
Source ---包--> Sink

这个和上面那个应用是 换汤不换药。
但是这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