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ad采集的数值抖动的特别厉害,而且每个ad口还会互相干扰

楼主:
//调整A0口电阻虽然对应ad值会变,但是其他口的数值也会随之改变,只是幅度没有A0口大而已
void adc_init(void)
{
  P6SEL |= BIT0;
  P6SEL |= BIT1;
  P6SEL |= BIT2;
  P6SEL |= BIT3;
  ADC12CTL0 = ADC12ON+ADC12MSC+ADC12SHT0_8;//感觉这个配置不好
  ADC12CTL1 = ADC12SHP+ADC12CONSEQ_3;//感觉这个配置也不好
  ADC12MCTL0 = ADC12INCH_0;                 // A0
  ADC12MCTL1 = ADC12INCH_1;                 // A1
  ADC12MCTL2 = ADC12INCH_2;                 // A2
  ADC12MCTL3 = ADC12INCH_3+ADC12EOS;        // A3
  ADC12IE = 0x08;                           /
  ADC12CTL0 |= ADC12ENC;
  ADC12CTL0 |= ADC12SC;

}
#pragma vector=ADC12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2ISR (void)
{

          results[0] = ADC12MEM0;         // 保存A0值
          results[1] = ADC12MEM1;         // 保存A1值
          results[2] = ADC12MEM2;         // 保存A2值
          results[3] = ADC12MEM3;         // 保存A3值

}

网友:
用示波器测量引脚的波形,是生否也发生了变化,其他输入端是否有变化,参考电源是否有变化。如果,实际变化和得到的值,明显对应不上。就调程序吧。看看单独采集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