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怎么利用PWM控制电机实现不同的转速

楼主:
 做多微型移动机器人巡线编队控制,想实现不同的机器人在不同时刻有不同的速度,但是无论如何都实现不了。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想实现不同的机器人在不同时刻有不同的速度,但是无论如何都实现不了”
总要把你“无论如何”的方案和电原理图贴出来,网友才能够知道你如何实现的吧?
难道要把PWM控制整个给你讲一遍?
整个讲一遍,你又听得进去吗?

网友:
每个机器人身上带一个控制器不行吗,一个根节点,多个子站?

网友:
不同的机器人是不同单片机控制吗。如果是,每个单片机输出不同的PWM,能不能得到不同速度?如果不能,结果又是什么样的。

网友A:
1、肯定是要用stm32定时器的pwm功能,用定时器的pwm功能的这个引脚必须有TIM的复用功能;
(这个网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的)
2、用什么电机也很关键,还要看你的电机驱动芯片呢。

网友:
问题是归结到pwm波控制电机转速上吗  控制好pwm占空比,在你需要的时刻是你需要的值就得到需要的速度了,前提是驱动做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肯定是要用stm32定时器的pwm功能,用定时器的pwm功能的这个引脚必须有TIM的复用功能;
(这个网上有很 ...

高级定时器的PWM可以请教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级定时器的PWM可以请教下吗

啥问题呢,说不定我也没有遇到过。你说问题就好了。

网友:
和楼上说的一样,就是用定时器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