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串口数据

楼主:
STM32中上位机发送的数据与串口接收的数据不一样。

我想把ch的值赋给GPIOF然后让它点亮相关的LED,但是不管在上位机上发送任何数据与GPIOF相关的LED都会亮(GPIOF总是被拉低)。程序能够执行到printf语句,上位机上能够发射和接收数据而且发射与接收的数据相同,在赋值给GPIOF时ch的值与上位机上的值不一样,求解。

网友A:
看ch是否在别的地方置位?!

网友B:
你的IO引脚是否设置正确了?

网友:
这个可能是GPIO配置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IO引脚是否设置正确了?

应该没错吧,STM32板子上GPIOF的Pin7和Pin8各控制一个LED。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IO引脚是否设置正确了?

GPIOF的Pin7和Pin8各控制一个LED。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ch是否在别的地方置位?!

没有额,ch只在这个函数里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额,ch只在这个函数里出现。

我真不知道该如何说你了
你确定GPIOF->ODR = ch;这个语句,在ch小于128的时候能控制得了Pin7和Pin8?
你的8位变量,最高能控制到Pin7,Pin8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变的
另外只有ch在大于127的时候才会影响到Pin7,你发送任何可见字符都是没意义的,只能发送十六进制数字才行。
如果你没啥意见的话,可以改成
GPIOF->ODR = ch << 7;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真不知道该如何说你了
你确定GPIOF->ODR = ch;这个语句,在ch小于128的时候能控制得了Pin7和Pin8?
...

额,我把ch定义为16位的数据类型,还是不可以额。在上位机上输入的数据时16进制的,Pin7和Pin8还是不受输入数据的控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额,我把ch定义为16位的数据类型,还是不可以额。在上位机上输入的数据时16进制的,Pin7和Pin8还是不受输 ...

你定义16位没用,串口接收到的数据就是8位的,你没事多补补基础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定义16位没用,串口接收到的数据就是8位的,你没事多补补基础吧。

额,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定义16位没用,串口接收到的数据就是8位的,你没事多补补基础吧。

如果要传送的数据时32位的,用串口通信可以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要传送的数据时32位的,用串口通信可以么?

串口只传字节数据
32位的数据也只是4个字节而已
发送的时候自己拆分,收到的时候组合一下就行了
简简单单的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串口只传字节数据
32位的数据也只是4个字节而已
发送的时候自己拆分,收到的时候组合一下就行了
简简 ...

额。

网友:
看你6楼的帖子里面,uart你只用了PA9?
还有你的引脚复用函数都没有看到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