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于定位的传感器选型

楼主:
项目要求:当被测物体到目标位置后,系统能够检测到,传感器和被测物体的距离在1m左右。不知道有没有前辈做过类似的东西,还请多多指教!!万分感谢!!

网友A:
如果只有被测物体上面有电源,该怎么安装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有被测物体上面有电源,该怎么安装呢

被测物体不会久留在现场,还会被移动到其他地方

网友B:
红外对管,热释电范围可达到7m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红外对管,热释电范围可达到7m

淘宝看到的都是有效距离范围2~30cm,前辈可以发个连接吗

网友B:
物体带电,位置信号是个常量,物体到达该位执行下一步,看看循迹小车原理,都是主动发送信号,检测返回信号,1米的范围超声波可以做到,而且简单,你是要小车还是飞机1米距离自动避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物体带电,位置信号是个常量,物体到达该位执行下一步,看看循迹小车原理,都是主动发送信号,检测返回信号 ...

不是壁障,只是检测物体到达是否达到预设位置

网友:
那就选距离检测类的传感器就行了

网友:
无线传感器定位就行了,距离近没问题,我们实验无线定位20m是可以的

网友:
检测的是什么物体

网友:
无线定位即可吧

网友:
用拉绳位移传感器可以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