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压芯片大家用哪些?

楼主:
题目里经常要用到单片机,3.3V与5V或者其他。如果母线供电,但母线经常是18V到36V的范围,感觉用78系列的芯片损耗太大,大家经常用哪些?

网友:
比较多,各大芯片厂商都有
线性的LDO用的多的比较代表性,有AMS1117
开关电源芯片有LM2596
可以到TI,美信等官网找找

网友:
用ams1117或者TI的一些LM系列的比较多一些,不过TI的芯片还是相当不错的,可以去官网看看呢。

网友:
我们大把的

网友:
宽电压输入高压直流降压芯片模块:
PE-12V-B4: 输入DC15-380V,输出12V 150mA
PI-05V-B4: 输入DC13-380V,输出5V 200mA
PI-3V3-B4: 输入DC13-380V,输出3.3V 200mA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