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零开始学FPGA我的第四个实验(记录一下)

楼主:
第四个实验:学习调用IP核实现计数器我用的是quartus II 15.0的版本

先是建立工程然后使用counter IP核

配置counter 选择四位,向上计数,

计数输出是模的形式输出应为前面选择的是4位所以模最大是16
这里最大输出10可以实现一个BCD码的设计
选择carry in carry out 模式

然后把点V的文件添加进来。

然后就可以分析和中合了。
编译成功没有错误。

然后开始写测试文件了
testbench文件
这里使用了一个repeat()语句表示重复括号了面的次数
`timescale 1ns/1ns
`define clock_period 20

module counter_ip_tb;
   reg cin;//进位输入
        reg clk;//计数基准时钟

        wire cout;//进位输出
        wire [3:0] q;

        counter counter0(
        .cin(cin),
        .clock(clk),
        .cout(cout),
        .q(q)
        );
        initial clk=1;
        always #(`clock_period/2) clk = ~ clk;

        initial begin
        repeat(20)begin //repeat 重复5次
                cin = 0;
                #(`clock_period*5) cin=1;
                #(`clock_period)cin=0;
        end
        #(`clock_period*200)//延时200个时钟周期后停止工作
        $stop;
        end

endmodule

然后开始RTL仿真

符合要求计数从0到9 cout=1;
然后是连个4位的计数器级联

建一个counter_top
module counter_top(cin,clk,cout,q);
        input cin;
        input clk;

        output cout;
        output [7:0]q;

        wire cout1;
        counter counter0(
                        .cin(cin),
                        .clock(clk),
                        .cout(cout1),
                        .q(q[3:0]));

        counter counter1(
                        .cin(cout1),
                        .clock(clk),
                        .cout(cout),
                        .q(q[7:4]));

endmodule

然后RTL仿真:

符合

网友:
来自 6楼

汇总贴在此:
从零开始学FPGA——by ihalin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5881&fromuid=536508

网友A:
你应该把这个系列的帖子发表到FPGA版块去哦。这样关注FPGA的人看到的可能性更大哦。这里我把你前面的帖子调整到FPGA版块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把这个系列的帖子发表到FPGA版块去哦。这样关注FPGA的人看到的可能性更大哦。这里我把你前面的帖子 ...

嗯好的谢谢,我没注意到,尴尬。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好的谢谢,我没注意到,尴尬。

没事哦~给你调过来啦。

网友:
谢谢分享,前排就座

为楼主的坚持,拍手!!!

走了Core 调用,走了综合,东西小,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