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朋友们帮我看看这个电路,如何实现矩形波转化为直流输出的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标题说是“矩形波”,图中标注的是“正弦波”。你让我相信哪个?
另外,各元器件不标注数值。没有数值,任何“实现”都谈不上。

网友:
这个电路可能行,因为没有给出具体参数,不好说。
其实,矩形波转化为直流输出,用串2组RC积分电路就可以解决

网友:
随便找个PWM电路,加了3组RC电路,用proteus仿真如下

网友:
首帖图可以实现矩形波转换成直流,但有相当严重的缺点。
一是仅有一阶滤波,输出含纹波较大。
二是非线性。这是因为电容充电和放电的时间常数不同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