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一段20s左右的语音要怎么实现?

楼主:
用单片机系统控制,用中断的方法实现一段20s左右的语音播放,用语音芯片实现的话,AD转换要怎么弄,我要播放的内容怎么加进语音芯片的ram,是有专门的软件去生成吗?

网友:
你的这个问题,要求用单片机实现,大体上与模拟电路无关,故把此帖移动到单片机版块。

网友A:
IO端口直接控制语音芯片开关就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O端口直接控制语音芯片开关就可

我要播放的内容以什么方式加进去,就是实现ad的转换,播放相当于da转换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要播放的内容以什么方式加进去,就是实现ad的转换,播放相当于da转换嘛

用录制软件,即ADC过程是由电脑软件完成,其中包括对语音信号的采样、压缩、EQ等处理。
语音芯片放音功能实质上是一个DAC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要播放的内容以什么方式加进去,就是实现ad的转换,播放相当于da转换嘛

现在市场上的语音芯片也就这么几种
otp语音芯片
可编程语音芯片
一次性语音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