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拆会友]电动自行车驱动器拆解

楼主:
 最近搞了一个电动自行车的驱动器,一直看着心痒痒想拆开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看到论坛的活动第一个想到的还是拆!
先来一个没拆之前的照片:

铝壳,想必是为了更好的散热,而且出线的地方用胶封了,这个应该是为了做防水。想想最近网上暴雨中那些还能动电动车,防水杠杠的。
开始拆,出线的地方有5个螺丝:

侧面有5个螺丝,这个应该是用来固定MOSFET用的

用十字螺丝刀拆掉这10颗螺丝之后,从出线那一端往外抽,整个控制板就出来了: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里面MOSFET用了有12个,MOS驱动没有采用专用的驱动芯片,其他的是电容、电阻那些小东西。

给驱动器的MCU来一个特写吧,ST的M0,STM32F030

MCU的和驱动部分电路的供电部分离MOSFET比较远,这样相互之间的干扰就小多了

电动自行车的电流比较大,板子背面PCB不仅镀锡,并且增加了铜片,既能散热又能增大可以导通的电流

拆开的这块驱动器,无论选材还是做工都给人感觉比较扎实,散热、防水等功能做的比较细致,就拆到这吧,还的装回去装车用

网友:
今天刚好拆开,顺便拍照

网友:
太迅速啦!

网友A:
上面那一排是MOS,看着散热措施还可以
电动车控制器的MOS管是损坏的最多的,也是控制器主要的发热元件,建议拆,重点看看MOS管的散热如何,哪家的MOS,功率多大,
一般都用高电压大电流
很多控制器的散热没处理好,导致热量过高而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那一排是MOS,看着散热措施还可以
电动车控制器的MOS管是损坏的最多的,也是控制器主要的发热元件,建 ...

韩国美格纳 Magnachip MDP1991,100V,120A低压大电流的管子

网友:
响应迅速

网友:
不错。。。。。。。。。

增加更多芯片特写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

增加更多芯片特写就好了。。。。。。。。

控制就一个STM32F030,其他的像MOSFET驱动电路、72V转15V以及5V这些都是分立元件搭建的,低成本方案

网友C:
线束为何不用接插件,仅仅是因为成本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线束为何不用接插件,仅仅是因为成本吗?

PCB上对外引线比较多,用接插件增加成本,焊锡焊在PCB上面更加牢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