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高手指教

楼主:
请教高手;我在PCB设置线宽后,width一直都是红色报警的,为什么?

网友:
你用的什么软件啊/

网友:
你的线宽度设置为多少了啊 如果线宽超过你规则允许就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在规则rules中设置最粗最细
然后选择走线时,TAB键可以修改

正解

网友A:
应该在规则rules中设置最粗最细
然后选择走线时,TAB键可以修改

网友:
谢谢高手们指点;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