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25Q128fv flash 数据清除

楼主:
W25Q128fv flash芯片,有什么方法可以快速的清除不是连续扇区的数据,如果一个扇区 一个扇区的清除 感觉时间要太长了。假设全芯片的擦除 时间就更久了,不太效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恩 我有看。。可能我还不太明白 我们老大 说的意思。。反正按我理解的,感觉是没什么好的方法 可以快速 ...

你如果要擦除整个就是通过spi写个指令的。(这个估计就是你们老大说的快速擦除的方法)
如果要擦除扇区,那么就要指定这个扇区的地址咯。
你可以私下里自己试试么。也参考下原子的例程。
我看下我写的一段自己的理解是:
W25Q128将16M的容量分为256个块(Block),每个块大小为64K字节,每个块又分为
16个扇区(Sector),每个扇区4K个字节。W25Q128的最小擦除单位为一个扇区,也就是每次
必须擦除4K个字节。

网友B:
有什么场合需要不连续的擦除,而且时间有要求?如果按照sector擦除,典型值就在那里,没有办法

网友C:
你看下datasheet那个章节好像叫Chip Erase,我记得是要通过spi对这个芯片写指令来擦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什么场合需要不连续的擦除,而且时间有要求?如果按照sector擦除,典型值就在那里,没有办法

其实 我也纳闷 但我们 公司老大 说要这样。。 可能我还不太明白他的意思。 他说很简单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看下datasheet那个章节好像叫Chip Erase,我记得是要通过spi对这个芯片写指令来擦除的。

恩恩 我有看。。可能我还不太明白 我们老大 说的意思。。反正按我理解的,感觉是没什么好的方法 可以快速的擦除。我是按一个扇区 一个扇区的擦除的。。但他说 这样很费时间。。他说如果你要擦除 几M数据怎么办,那不是要费几十秒。。。。我就说 那就直接块擦除呀,他又说,你要擦除的扇区又不是连续的。。。我现在彻底懵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什么场合需要不连续的擦除,而且时间有要求?如果按照sector擦除,典型值就在那里,没有办法

懵逼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