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TLINK下载程序出错

楼主:
利用STLINK给TM4C123GH6PZ,下载程序时出错。报错内容如下:开发环境是keil

网友A:
早就说过啦,stlink只支持ST的芯片,不支持别的厂家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早就说过啦,stlink只支持ST的芯片,不支持别的厂家的芯片

另外的一块板子没问题,好像是焊接芯片的时候出的问题。正在排除问题,还需要等待,只是学校太抠了,只能提供这样的条件。直接用成套的评估板,或者是TI的luangchPad就没问题的。没办法了

网友:
好像stlink只能烧录stm相关芯片的吧,不过也看到前段时间有人说可以把stlink烧录为jlink的固件,不过没试过哦。

网友:
肯定是可以的,可能是哪里的设置问题吧,建议多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