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区门禁用的ID卡不能用手机NFC读取,请问如何读出它的ID?

楼主:
小区门禁用的ID卡,物业太黑了,要20元一个。我试了一下不能用手机NFC读取(我在淘宝买的卡是可以读写的),请问如何读出小区门禁卡的ID?

这是小区门禁卡

这是淘宝买的卡

网友:
NFC 可以读的是 13.56M 的 RFID 卡,假如是 125K 的 RFID 卡就读不到了。

网友:
补充一下,小区的停车卡可以用手机NFC读写。

网友A:
一般这种卡里头的块的读写都会设密码,除非你知道读写的密码(KEYA/KEYB)否则应该是很难复制。

网友:
首先要确定你小区的门禁卡是IC卡还是ID卡,IC卡才可能,ID卡是不行的

网友:
125k的rfid卡怎么读?需要什么模块?可以自己写代码。

网友B:
这价格,怎么和我这一样不过告诉你一不幸的消息,卡是不能看外观的。我这个不是14443(M1)卡,也不是125k。搜了下,这种样子的还有其它不常见的频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价格,怎么和我这一样不过告诉你一不幸的消息,卡是不能看外观的。我这个不是14443(M1)卡,也不是125k ...

一个一个排除的去试一下。已经排除是M1卡,接下来试一下是不是125k卡。125K卡需要全部自己搭电路吗,还是有现成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这种卡里头的块的读写都会设密码,除非你知道读写的密码(KEYA/KEYB)否则应该是很难复制。

ID卡应该不会有密码吧?

网友C:
网上搜了些信息,估计很大可能是125K卡,收集了一些信息放在这里。水印没法去除,大家不要在意,绝不是发广告。

网上搜的125K卡,0.48一个,看外观和前面我贴的几乎一样,但注意最后一张图最下面一段话:看外壳是不可靠的。

网上搜到的读卡模块125K卡的

前面有网友说,读卡有多种频率,看下面的图,讲得种类很多,大家可以有个概念

网上也有现成的设备,不过为了省几个20元,花个两百多,又没学到知识,划不来。还是先从物业买一个20的,后面自己慢慢来吧。

网友:
只用过 M1 卡,没用过 125K 的卡,学习了。

网友:
其中一种卡的知识和系统工作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网上搜了些信息,估计很大可能是125K卡,收集了一些信息放在这里。水印没法去除,大家不要在意,绝不是发广 ...

楼主成功了告之,我们多复制几个,我们这边也是20元一个 哈

网友:
我想了一下,所谓的可复制卡,估计是用MCU加EEPROM(或内部FLASH,EEPROM)来模拟发送ID。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个一个排除的去试一下。已经排除是M1卡,接下来试一下是不是125k卡。125K卡需要全部自己搭电路吗,还是 ...

读卡模块现成有的。我昨天搜了,还有偏频卡,什么300K,200K,甚至可以定制。如果是这种,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网上搜了些信息,估计很大可能是125K卡,收集了一些信息放在这里。水印没法去除,大家不要在意,绝不是发广 ...

看soso的点评啊,每户家庭来一份,每份赚5元,这都是个上亿的商机啊!!

网友:
关于门禁卡,估计是EM4100卡,ID是固定的。有T5577卡或EM4305卡可以模拟,这两种卡也不贵,2元左右。不过需要复制设备,便宜的50元吧,贵的几百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看soso的点评啊,每户家庭来一份,每份赚5元,这都是个上亿的商机啊!!

这商机已经被小区门口配钥匙的大叔给抓住啦 哈

网友:
这种东西容易,去配钥匙那,几秒钟搞定。除非为了学习,何苦搞这么麻烦。那个中间鼓起来的就是普通的RF卡,一点都不智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商机已经被小区门口配钥匙的大叔给抓住啦 哈

方圆5公里,没见过配钥匙的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