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529复制进ldc1000例程后,编译成功,但烧录单片机过程中一直失败

楼主:
错误显示:MSP430: GEL: Encountered a problem loading file: D:\Users\workspace_v6_0\1000\Debug\1000.out Could not open file

网友A:
要么你新建一个工程,放在其他的路径,你用的是哎研的例程吗?

网友:
我的也是那个问题,费解

网友B:
直接把LCD1000那个文件夹复制到你的workspace,然后在CCS里直接输入LCD1000的例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把LCD1000那个文件夹复制到你的workspace,然后在CCS里直接输入LCD1000的例程

我没有LCD1000文件夹,只有一个c文件和h文件,不是官方的例程。

网友:
自己写的LCD1000.C和.H文件?你试试在项目属性--Include Options里添加你的文件,方便的话把你的报错问题截图给我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么你新建一个工程,放在其他的路径,你用的是哎研的例程吗?

不是哎研的例程,是我移植之前写128驱动ldc1000的库。常见的方法都尝试过了,都不行。

网友C:
要么是例程的工程里的.out文件没有删掉,要么是没有在工程设置里告诉编译器你的单片机的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么是例程的工程里的.out文件没有删掉,要么是没有在工程设置里告诉编译器你的单片机的型号

我并没有直接用例程,我只是把我之前写的程序改一下直接复制到我新建的工程里。没有语法错误,代码跟官方例程类似。

网友D:
能不能把你的例程发给我一下,msp430f5529的所有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把你的例程发给我一下,msp430f5529的所有程序

以发送

ldc1000

网友B:
问题解决了么?我同学今天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你在属性里添加你那个不能打开的文件到工程下的include里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解决了么?我同学今天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你在属性里添加你那个不能打开的文件到工程下的include里就 ...

还是不行,我是自己新建工程,新建c文件和h文件的,就相当于常规写法了。并不是导入官方工程文件(官方那个我看不懂)

网友:
还是建议您用官方例程先烧写进去试试,毕竟官方的东西相对靠谱点不是嘛,其次我说添加include是指添加到这个地方,您是加到这儿了么?

网友:
LDC1.0是什么?下载的吗? 我只写了h和c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