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鱼--------------(名字取得好,人气才好。还得有图)

楼主:
原理图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注意在原理图中:用发光二极管代替了光敏二极管,实际上是个光敏二极管。
A点 电压在30mV左右。VCC 5V
现在需要将这个电压放大到1V左右给stm32,所以需要一个运放。
R1的电流,30nA....根据我粗陋的理解,这地方,运放应该需要很大的输入阻抗。但是对这个阻抗没啥直观概念啊。TL082这种JFET输入端的运放能满足要求吗?
各位大大发表下意见吧~~~请赐教~

网友A:
一般的运放输入阻抗都在百兆级别,可以满足大部分要求。如果将LED做光敏管,不如用ADC采样,不仅可以省掉运放,同时还可以兼做指示功能。

网友B:
从输入阻抗角度看,TL082够用。
但TL082输入失调较大(数毫伏),估计难以满足精度要求。
要满足精度要求,需要采用精密运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运放输入阻抗都在百兆级别,可以满足大部分要求。如果将LED做光敏管,不如用ADC采样,不仅可以省掉运 ...

只是原理图这用的LED代替的光敏二极管哈,实际电路是个光敏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输入阻抗角度看,TL082够用。
但TL082输入失调较大(数毫伏),估计难以满足精度要求。
要满足精度要求, ...

求推荐

网友C:
这种电路,因为输入阻抗很高,源可以看作是恒流型的。------- 电流源。现在有光电管专门配套的IC使用,楼主到大公司网站找一下,或者找一找I-V转换型IC

网友:
目前想到的是LT1006。但现在市场上是否容易买到,价格如何,我不知道。你最好向你的元器件供应商咨询,要单电源精密运放。

网友:
可以先使用一个电压跟随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路,因为输入阻抗很高,源可以看作是恒流型的。------- 电流源。现在有光电管专门配套的IC使用,楼主 ...

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