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ESP8266和NodeMcu的文件传输工具ESPlorer

楼主:
 今天发现了一个支持ESP8266和NodeMcu的文件传输工具ESPlorer,支持文件传输、代码编写和测试等功能。

ESPlorer是用Java开发的,所以使用前需要安装Java运行库。

ESPlorer Downloads

网友:
刚想问有没有源代码,然后下面就看到链接了。现在用java写GUI的还真不多

网友A:
很不错的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不错的工具。

刚试过,bug还有不少。

网友:
相当的给力呀!跟着D大有肉吃!

网友:
我想问一下这个编程软件在Winds7 32中可以装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一下这个编程软件在Winds7 32中可以装上吗?

应该可以。但推荐用uPyLoader。

网友:
我想问一下这个编程软件在Winds7 32中可以装上吗?急需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一下这个编程软件在Winds7 32中可以装上吗?急需解决

应该是可以的,这个软件不用安装,解开后直接运行就可以了。你的WIN7 32没办法运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一下这个编程软件在Winds7 32中可以装上吗?急需解决

需要先安装java运行库。

网友:
楼主,这个软件如果调试长一点的代码的话,他会莫名的加一些乱码,比如在某些行的开头加两个字符,把某些正确的字符变成错误的字符,这是怎么回事,应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C:
WIN10下连接串口时闪退

网友:
引用 网友C:
WIN10下连接串口时闪退

推荐用vscode+RTT插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