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禁系统施工有哪些常见的布线错误

楼主:
  现在门禁系统已经深入到人们的生活中,门禁系统安装应用越来越广泛。但是门禁系统施工布线都需要注意哪些你了解吗?下面就门禁系统施工布线过程中的几大错误现象给大家提个醒。
  一、用网络线布电锁锁到控制器的线!
  门禁施工中从电锁到控制器的一段线,看起来很平凡,如果不规范很容易引起不好找原因的故障现象,这个一定要引起重视!
  由于电锁工作电流比较大(相对于门禁系统的其他设备例如控制器读卡器),电锁离控制器有一定的距离,线上的压降会比较大。如果压降太大,会使得电锁有时带得动,有时带不动。磁力锁有时吸力不够。表现为门开关不正常。甚至会和控制器抢夺电流资源,使得控制器供电不足,出现重启甚至死机情况。
  有些工程人员图一时布线方便,或者采购方便,使用网络线来布电锁到控制器的电线,是很容易引起故障的,虽然调试的时候好像没有问题,过一段时间,就会经常出现问题了。
  从电锁到控制器的线,如果线长小于50米,要求使用截面积1.0平方毫米的两芯电源线,无需屏蔽,如果超过50米请布加倍布多一条两芯电源线,并联供电。如果线长大于100米,建议将控制器挪近门电锁的位置,以缩短布线距离。
  网线的截面积是0.2平方毫米的,比我们规范的线材小5倍,所以是绝对不行的,即使控制器到电锁的距离很近。电锁门磁信号线,可以采用网线。有些人,将网线的四股合一股,给电锁供电,虽然理论上也接近规范,但不建议您这样做。这样做会使得接线端子不稳等
  二、电源负荷过大负载!主要表现为带的电锁过多!门禁系统的电力配置建议
  标准配置电源是12V,4A的开关电源。他可以满足(布线规范的,线截面积够粗前提下)最多四个门(5把电插锁或者4把磁力锁)电力供应。一把双开门磁力锁折算是两把单开门磁力锁的功率。如果系统超过这个配置,例如:5把以上电插锁或者4把以上磁力锁就需要增加一台电源和原来的电源分配供电。
  备注:如果有些电锁功率偏大,电源对其负荷能力会更弱一些。
  如果电力不够,不一定在调试的时候就会表现出来,除非很不够。表现为有时门锁得上,有时锁不上,甚至会和控制器抢电流,使得控制器重启甚至死机。
  三、485线路不使用双绞线,或者使用低档的无源转换器!485通讯线不能走星型连接,必须走规范的手牵手的总线模式。
  如果485走线不规范或者超出通讯范围,会出现通讯不上或者有时通讯上有时通讯不上的现象。
  485传输是差模传输模式,只有485+和485-互为双绞,才能使得485传输模式受到的干扰最小,传输最远,传输质量最好。也些工程商不采用双绞线会使得干扰很大,有些工程商误以为线粗一些传输质量会好,将双绞线合成一股,另外一台双绞线也合成一股,这样适得其反,反而大幅度降低了通讯质量。
  市面上有一种没有带电源的小巧的转换器,价格便宜。但抗干扰性能不好,一般用于单机的室内短距离的通讯,例如考勤机。不适合门禁系统。虽然其号称可以带32台设备,传输距离达1000米,其实在实际应用中经常远远达不到指标。所以建议您不要采用这种无源的转换器。除非在室内,通讯距离小于100米,负载数小于2台,从成本角度上可以考虑一下采用。否则,强烈建议您采用有源的485转换器,价格也不贵,稳定得多。负载控制器的数量也很多。抗干扰,防雷击,防浪涌效果也很好。
  485布线禁止星型连接,即不可从转换器分别拉线到各个控制器,然后在转换器上并联。这种连接使得通讯质量很差。一定要从转换器出来,先到一台控制器,然后再连到下一台控制,一台一台连下去,象串蚂蚱一样串下去才行。
  不规范的485布线,即使以后用屏蔽接地终端电阻来改善都是无济于事的。
  四、没有经过咨询和了解,就擅自连接一些非门禁系统本身的设备(如自动门或电梯之类);每种外部设备,甚至相同设备的不同厂家都有不同的电气特性,如果对这些特性不熟悉,就很容易引起门禁系统的不稳定,而且产生大量的干扰,所以再外接设备前请和门禁厂家的技术人员做相应的沟通,获得一些经验,同时也要加强对外接设备的电气性能的熟悉,以及工程师自身技术经验的提高和沉淀。
  五、客户有时提到的将本产品替换其他产品时,线路已布好,其线路不能满足规范要求时,线路必须重新布置,不能降低标准将就使用。现在的一时省事或者侥幸,必然会让以后的工作付出很重的代价和精力。
  和联电子16年专注于技术与品质,为客户提供全面专业的服务与技术,量身订制合理网络布线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