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拆会友#拆个音响专用电源净化器

楼主:
 响应论坛#以拆会友#活动, 也来凑个热闹,欢迎大家参加活动:第二届以拆会友活动开始啦,拆、评赢好礼!

这个东西可能不是很常见,同事拿过来的,据说是用在万元音响设备上的,然而,已经坏了,起不到滤波作用了,索性拆开看看。

在网上查了下简单的介绍:采用进口“品”字形万用插座4只,进口美标插座4只;采用进口瑞典RIFA牌聚丙稀电容及日本FDKΦ25直径电感线圈;采用进口电源开关,电源插座,军工609厂产4N无氧铜单芯铜线。

这种电源净化器的主要作用是滤除1KHz以上的交流电网噪声及干扰;除雷电、风暴、发动起动机、开关电灯、日光灯频闪、洗衣机转动、电冰箱起动及电脑运行等串入电网的干扰噪声;抗雷击保护。

滤波之后的效果:减小音响系统的本底噪声,改善音响系统的音场宽度及深度,使结像力增强,定位更准确;使播放音乐细节更丰富清晰,低音轮廓感增加,还原更原汁原味……

插座还是蛮丰富的,基本涵盖了各种插头

底部

背面这四颗螺丝是固定脚垫的

拧掉侧面的固定螺丝即可

看起来很简单的东西

开关、指示灯、连接外部的插头

插座背面

插座背面

里面唯一的一块“主板”看看都有什么电子元件
外壳上写着TW-02DMKIII 板子上写的是TW-02DMKII

大家看看这都是干吗用的呢?

用万用表简单测下没发现哪个元件读数异常,如果我没测错的话
好了,就到这了。

网友A:
最主要的就是那个共模电感。
其实,几乎所有开关电源的输入处都有这样的共模电感构成的滤波器。
这个“音响专用电源净化器”,恐怕宣传大于实用。

网友B:
拆下来测才对哟 wima 滤波电容,这就是一套一级滤波 ,一对电容夹个 共模电感,后面再配两个电容,再后后面的蓝色应该是压敏。做工很厚实,用料也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下来测才对哟 wima 滤波电容,这就是一套一级滤波 ,一对电容夹个 共模电感,后面再配两个电容,再后 ...

嗯,没有彻底拆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主要的就是那个共模电感。
其实,几乎所有开关电源的输入处都有这样的共模电感构成的滤波器。
这个“音 ...

也觉得宣传大于实用,感觉用这个都是心理作用

网友C:
打开之前是高大上,打开之后就不过如此啦(工程师视角)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打开之前是高大上,打开之后就不过如此啦(工程师视角)

据说购买价格超过1000RMB,隐隐感到有点被坑了

网友:
目测质量很一般

网友:
外壳倒是有些重量,不拆开拿到手里很有厚重感

网友:
这个东西,有点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感觉哦。

网友:
从BOM来看这个毛利很高啊。有没有效果用过的才知道。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最主要的就是那个共模电感。
其实,几乎所有开关电源的输入处都有这样的共模电感构成的滤波器。
这个“音 ...

赞同,好多器件里面,这个模块都是自带的.
宣传大于实用,再次说明了宣传的重要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据说购买价格超过1000RMB,隐隐感到有点被坑了

音响界使用的元器件往往价格不菲。
有些发烧友,连喇叭线都要镀金。
据说连是火力发电还是水力发电都能听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赞同,好多器件里面,这个模块都是自带的.
宣传大于实用,再次说明了宣传的重要性。

宣传过份了,就成了忽悠,忽悠得厉害了,就成了欺骗。
典型的就是各种“保健品”,螺旋藻、冬虫夏草之类。

网友:
是呀,看结构就是一个普通的滤波板,加个指示灯,还有两个插座没有接滤波板,是滤波板功率不够的原因?挺奇葩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