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下AutoCAD的应用

楼主:
[转]Alitum Designer绘制PCB边框,可是如果PCB的尺寸边框十分复杂,或者遇到Altium Designer无法设计的图形,比如椭圆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借助第三方软件,来导入生成PCB的边框。本文简单介绍采用Altium Desiger 2014 导入AutoCAD图纸的方式,简单的实现PCB边框的第三方调入,希望对你有用。

(1) 打开或新建PCB文件,用于导入文件保存区

(2) 打开File→Import(快捷键F→I),打开导入选项,如下图所示:

(3) 打开DWG或DXF后缀的AutoCAD文件,如下(高版本AD貌似对AutoCAD版本没啥要求, 低版本要求是2000的格式):

(4) 选择线宽,Layer层(这个非常重要,不然转成一坨X),如下所示:

(5) 选择OK,转换为Keep-Ou-Layer后,如下:

(6) 修改相关的线(如果只有边框,那无所谓)后,如下所示:

(6) 虽然很简单,最后给你们看下这个PCB。。。

如果PCB外框很复杂,在Altium Designer 很难驾驭的时候,可以采用AutoCAD来绘制尺寸图,导入Altium Designer 就perfect。。。况且 学会了用AutoCAD,绘制边框将会比使用Altium Designer更加快捷方便!

网友:
很详细,赞
用CAD设计再转换AD来用的图,可以是很复杂的图,AD一般画不出来的,楼主的方法建议大家收藏

网友:
前提是Altium Designer装了插件,不然导入时选择不了文件类型 只有一个.rte格式的供选择,在DXP->Plug-ins and updates  打开页面的右上角选择Install All吧提供的插件都装上,等15分钟左右就装好了 然后重启软件就可以导入cad文件了,不过有些版本装了插件会不太稳定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知识点,讲的很全面。正好系统的学习一下!

网友:
不错不错,感谢楼主分享,好好学习一下,多谢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