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HPS,官方镜像文件是否还适用

楼主:
 开发板:友晶DE1-SoC,主芯片:Cyclone V
我使用的系统内核镜像是友晶官方的Micro SD镜像文件。如果我在Qsys中增加了FPGA-to-HPS桥,或HPS-To-FPGA或者Lightweight HPS-to-FPGA 或改变他们的位宽,那么这个官方的镜像文件还适用么?

网友A:
官方的镜像文件中的根文件系统,linux内核,Uboot起动配置文件(.scr),这些是不用改的。要改动的是uBoot,Preloader,fpga程序(.rbf),设备树等文件假若没有更改HPS IP核内的参数,那只要更新设备树,fpga程序(.rbf)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官方的镜像文件中的根文件系统,linux内核,Uboot起动配置文件(.scr),这些是不用改的。要改动的是uBoot,P ...

重新生成uboot,preloader后,怎样把这些新生成的文件替换掉官方镜像文件中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重新生成uboot,preloader后,怎样把这些新生成的文件替换掉官方镜像文件中的

    更新preloader:  在pc机上装linux,用以下使令更新:
sudo dd if=xx_preloader.img of=/dev/sdb3 bs=64K seek=0
xx_preloader.img 就是你持成的preloader, /dev/sdb3 是你TF的一个分区。
    更新uboot,更加简单,假若你在编绎Preloader时,使能从文件中加载,那直接在WINDOS中拷过去就行。没有使能在文件中加载,在linux中用以下命令:
sudo dd if=u-boot.img of=/dev/sdb3 bs=64k seek=4
更新完后,再使用sudo sync 命令就可以弹出TF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更新preloader:  在pc机上装linux,用以下使令更新:
sudo dd if=xx_preloader.img of=/dev/sdb3 bs= ...

在PC机上安装虚拟机,然后在虚拟机上操作可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