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TALK——你用的电“接地”了吗?

楼主:
有网友发现公司硬件部电网竟然没有接地,最后分析自己的FPGA“死亡原因”可能就是未接地造成的,大家都觉得很神奇。接着又有网友反映他那里的车间没有地线,临时解决办法是接到自来水管上,结果后来漏电就想其他办法了

查了一下,接地分为:保护接地(机壳安全接地是将系统中平时不带电的金属部分(机柜外壳,操作台外壳等)与地之间形成良好的导电连接,以保护设备和人身安全)、工作接地(为了使系统以及与之相连的仪表均能可靠运行并保证测量和控制精度而设的接地)、防雷接地、屏蔽接地(是消除电磁场对人体危害的有效措施,也是防止电磁干扰的有效措施)、防静电接地(静电防护)

你用的电都“接地”了吗?能否研究和分享下他们都是如何接地的?

网友:
接到自来水管上,然后么,万一漏电了,嘿嘿,以前就这样搞过,不过,后来么,还是正规铺地网了,哈哈

网友:
好多接地,看来不是随便接接就完事了的~

网友A:
交流配电必须带有可靠的接地回路和漏电保护开关,现在的城市建筑因国标的强制规定一定是带有接地回路的,但农村的自建房可不一定,很多人没有这个意识,也不会相关的接地点设置,隐患不小。
现在的供水管大多采用塑胶材料,也不会直接埋入大地而是走管道井,所以在供水管上接线代替接地是不行的,1980s或更早时则没问题,当时都是铸铁水管且直接埋地,我当年确实是拿供水管当接地回路的,但现在时代已经不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交流配电必须带有可靠的接地回路和漏电保护开关,现在的城市建筑因国标的强制规定一定是带有接地回路的,但 ...

原来如此,还以为地线接到水管上只是临时想到的

网友:
电力系统有保护地、外壳地、屏蔽地等
单片机系统有模拟地、数字地、电源地、VSS

网友B:
我们电脑前两天接一个通信模块后磁盘烧了,有人说是电源的三孔插头原因,应该把地线扳了,我不明白,但是用另一台电脑接上没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们电脑前两天接一个通信模块后磁盘烧了,有人说是电源的三孔插头原因,应该把地线扳了,我不明白,但是用 ...

于此无关,而且计算机须要务必可靠接地,磁盘烧了是电源的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于此无关,而且计算机须要务必可靠接地,磁盘烧了是电源的事。

他们说通信模块的地和电脑电源的地短路了,所以烧了磁盘,但我用另一个电脑没事,同一个电脑发生过两次这个故障,后面都不敢用这个电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们说通信模块的地和电脑电源的地短路了,所以烧了磁盘,但我用另一个电脑没事,同一个电脑发生过两次这 ...

显然是想当然的胡说八道,自己画画电气通路图分析一下吧。

网友:
单位的电网还是可以的,起码最近新上的实验设备都是单独拉线接地  另外漏电保护这些装置肯定不能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