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电路叠加在一起

楼主:
想把手机输出的左右声道叠加在一起,然后功过功放,再推送给一只喇叭。
下面两种电路,哪种要好一点?

网友:
上面电路,似乎是用于两路信号,这两路信号均为差动输入。
下面电路,似乎是两路输入信号均为单端信号。

网友:
到左右声道输出的地方,不管是功放输出还是音频输出,信号强度已较高,可以不用运放,

本来,把两路信号合成为一路,就是对信号质量的破坏,既然这种情况能够忍受,简单的合成电路更没有问题。

建议:使用简单的电路网络即可。

网友:
用电阻并接,然送功放。如图2时,注意电容要有泄放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