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B+Ubuntu14.04 串口设备树

楼主:
BBB 板子换了Ubuntu14.04的系统  ,想用串口但是找不到设备树的文件,我是新手 请高手勿喷 ,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A:
是不是没下载源文件,源文件在哪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没下载源文件,源文件在哪下呢

我是照着wiki那边下载的ubuntu镜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没下载源文件,源文件在哪下呢

你说的是下载什么的源文件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没下载源文件,源文件在哪下呢

你说的是下载什么的源文件 ?在哪里下载放到哪里?